怎样调用系统时间

楼主(2016-08-14):
昆仑通泰怎样调用系统时间,求大神帮助!!

网友A:
 HOUR=Dxx  MINUTE=Dxx SECOND=Dxx  用规范的 我这样的不识别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自带的帮助手册什么的试试。。

网友C:
输入框或者标签构件直接关联系统变量就可以显示,也可用系统变量进行运算。如$Date,$Time,可以打开帮助搜索“系统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框或者标签构件直接关联系统变量就可以显示,也可用系统变量进行运算。如$Date,$Time,可以打开帮助搜索“系统变量”

谢谢,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UR=Dxx  MINUTE=Dxx SECOND=Dxx  用规范的 我这样的不识别

搞定了!谢谢!!!!!!!

网友D:
$Date,$Time,系统函数 通过脚本或者控件,

网友E(2016-10-04):
触摸屏一上电时,点击画面,有个系统设置,里面有各种设置

网友F:
触摸屏上电后,进入界面之前,点击屏幕,找到里边的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有时间参数设置,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G(2018-01-10):
查一下HELP

网友H(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