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使用ProdaveMPI/IE6.0连接至S7-200

楼主(2016-08-15):
    CPU是S7-200的226,在工控机上,无论使用USB接口的PC Adapter还是5611卡,协议选择PPI,均能直接与CPU连接,且可监视程序的运行。但在编写上位机软件时,使用Prodave MPI/IE 6.0的LoadConnection_ex6函数,在建立与S7-200的226CPU的连接时均无法成功,返回的错误码是0x42C2或者是0x42D2。请问是否Prodave MPI/IE 6.0不再支持200的CPU?如果支持,那么编程时,连接类型是否选择MPI即可?
    c#代码如下,值得说明的一点是,这段代码在连接S7-300与S7-400时,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string accP = "S7ONLINE";
    Prodave6.CON_TABLE_TYPE conTable = new Prodave6.CON_TABLE_TYPE();
    int conTableLen =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SizeOf(typeof(Prodave6.CON_TABLE_TYPE));
    conTable.AdrType = 1; //MPI=1,IP=2
    conTable.RackNr = 0;
    conTable.SlotNr = 2;
    int result = Prodave6.LoadConnection_ex6(conNr, accP, conTableLen, ref conTable);

网友A(2017-02-05):
解决了吗?我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B(2018-10-1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