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电缆的选择与敷设

楼主(2016-08-15):
分体式流量计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连接电缆,必须采用厂家提供的专用电缆。电缆长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信号电缆类型、被测介质的电导率、励磁电缆铜芯截面积。

一、信号电缆的选用:

电磁流量计信号电缆最大长度与被测介质的电导率有关。如现场传输电缆长度不超过30m,可采用厂家提供的单层屏蔽二芯A型电缆,如超过30m而且被测介质电导率较低,应采用双层屏蔽二芯B型电缆,同时根据被测介质电导率必须要求现场实际传输长度不超过图表中的最大值。

二、励磁电缆的选用:

本厂提供的电磁流量计励磁电缆是二芯PVC护套单屏蔽电缆,根据传输的距离选用不同的铜芯截面积。传输电缆长度不超过150m,可采用铜芯截面积为0.75mm²的Ⅰ型电缆;传输距离在150m---300m,可采用铜芯截面积为1.5mm²的Ⅱ型电缆; 传输距离超过300m,可采用铜芯截面积为2.5mm²的Ⅲ型电缆。

三、其他电缆的选用:

电磁流量计电源电缆或转换器的输出信号电缆用户可自行采用普通的电缆线,现场条件如果恶劣,建议选用带屏蔽IP68型电缆作为转换器的输出信号电缆,且屏蔽层的一端接地。

四、电缆的敷设

电磁流量计信号电缆和励磁电缆线越短越好;不能将多余的电缆卷在一起,应将多余的剪掉并重新焊接好;信号电缆必须与其它电源电缆严格分开,不能敷设在同一管子内,也不能平行敷设或绞合在一起,应单独穿在接地保护钢管内,以防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