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远程启动问题

楼主(2016-08-15):
研究FANUC机器人远程启动不到一个月,遇到了瓶颈。通过接口软件,可以写普通IO口,但是操作不了UI/O,所以启动不了程序。设置UI/O的前提是通过背景程序关联普通IO和UI/O。背景程序是启动自动运行的程序(STYLE类型)。问题是:如何编写背景程序,如何启动背景程序?做过的大牛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如何编写背景程序,如何启动背景程序?做过的大牛们,指点一下。。。

网友B:
你的控制柜是那种型号,R30-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制柜是那种型号,R30-iB?

对啊。

网友C:
槽号,端口号没对应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