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1定位模块

楼主(2016-08-15):
我想咨询一下三菱QD75P1定位模块里面的一些参数,DA.6(G2006 定位地址 移动量)这个参数和G1500这个参数有什么区别,请举例说明一下,谢谢   比如 我发送脉冲到G1500里面 ,然后定位启动  ,伺服就可以旋转,那么G2006,我该怎么用呢。

网友A:
这个手册里面应该能查到吧

楼主:
有一点 看的不是太明白

网友B:
G2006定位值设置,设置G2000定位模式,G2006定位速度等数据后,驱动定位指令,开始自动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