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高温,赢大奖! FLUKE 测温仪等你来晒!

楼主(2016-08-15):
当电气或机械设备出现问题时,温度可能是首要的信号。如何确定配电板有高温点、发动机过热、暖通系统等设备的故障?答案在于选择使用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使用红外测温仪可对难以触碰的区域进行温度测量,从而轻松进行故障排查检修,例如下图中新一代 ST20 MAX多功能测温仪

想必很多人都使用过福禄克测温仪,那么久赶紧来围观下这个活动吧:

  活动介绍:使用福禄克测温仪的用户,晒出您在生活/工作中测量过最高温度的点的图片,并同时写下文字介绍,在帖子下方的评论区上传如下图所示:

  获奖机制:我们每两周会评选出最高温度的5位用户赠与奖品

  奖品:新秀丽双肩包

  活动时间:2016年8月15日-2016年9月15日

网友A:
 这个帖子值得顶一下哦、快快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值得顶一下哦、快快顶!!!!!

网友C:
没有手持式的测温仪呀。

网友D:
测试仪用于电机运行的温度识别和液压油温的识别。

网友E:
好活动顶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手持式的测温仪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有手持式的测温仪呀。

除了手持式测温仪,您有福禄克其他测温仪也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手持式的测温仪呀。

除了手持式测温仪,您有福禄克其他测温仪也可以

网友H:
驱动器 IGBT温度120.9度。。。。最近测电机的,最高到110度

网友I:
我们用的福禄克572高温测温仪,下面来看看,现场几张照片吧,这个测温仪是-20-900度的,现场一看:现场50多度,设备里面847度,怎样。

东元电机 电话:400-6227-598

网友:
一入贴吧深似水,从此节操是路人

网友J:
福禄克的活动一直都很多啊

网友K:
雷泰的测温仪参加可以不?据说也是FLUKE旗下的品牌哦

网友L:
设备:汽车保险杠烘干炉

用福禄克手持点温仪测量烘干炉炉堂燃的混合锥(混合锥:使燃气和空气充分混合的装置,便于燃气充分燃烧),温度是否过高(超过300℃属于异常)从而来判断混合锥是否变形损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K:
雷泰的测温仪参加可以不?据说也是FLUKE旗下的品牌哦

可以,只要是福禄克旗下的都可以,帖子中的测温仪就是雷泰德升级版哦

网友M:
用 Fluke Ti450测变压器铁芯温度

利用Fluke Ti450检查变压器:可发现接头松动或接触不良,不平衡负荷,过载,过热等隐患。这些隐患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是产生电弧、短路、烧毁、起火。在地铁变电所实测了整流变压器的铁芯温度和绕组温度,与保护屏的示值进行比较,实测值为101.2度,偏高,提醒运行人员应加强对变压器的巡视和检查。

网友N:
设备是废气处理系统,比如涂装车间含有油漆的气体不能直接排放到大气中,需要燃烧处理后才能排放,这就是废气燃烧系统RTO.

设备安装调试时由于排放气动阀故障及软连接不是耐高温软连接,温度有时达到300℃,导致此处软连接被烧化好几次。

现在排放阀有故障时每次都得用福禄克手持点温仪检测温度,此处温度高于120℃就必须得停机更换电磁阀!

文笔有限可能没表达清楚,大家莫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活动顶一下!

网友O:
用FLUKE的Ti25进行IR检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发现许多早期的过热故障,对预防性维护工作很用帮助,个人的一点体会,来上图

网友O:
每张图都有简单的说明,怎么显示不出来哪

网友P:
好东西,大家共同分享,顶一个

网友Q:
冰与火之歌

工作中检测的压缩机的热端,最高温度84℃

最低温度 - 6℃

网友R:
手持式温度计随时测量外置盘柜的最高环境温度。

网友S:
红外测温精度差点,还是用我的744配K型,测温1300+,图为对灼热丝试验装置进行温度核查,要准还是FLUKE的接触测温啊,中高端多有配置哦!

网友:
工作中的冷凝水泵电机轴承(电机厂家ABB)温度正常

网友T:
公司原有一台测温仪(不是福禄克的),刚开始测温时还是可以的,测几个点后,就感觉 不准 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活动顶一下!

网友K:
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管道的温度,判断槽子的管道溢流管是否畅通

网友K:
现场刚刚报到:二组料温实测,电脑显示有偏差,主控己联系计控来校表。测量槽罐的进出聊管温度,判断DCS显示的温度是否正常,方便工艺更精准的控制

网友V:
量温度器,能量CPU温度。。

网友W:
大家的东东还真不少。没参加的赶紧参加了。

网友X:
飘过,飘过看看学学看看学学看看学学

网友Y:
想传几个高温照片的,但是停车检修了这两天,又不想错过活动,纠结!

说实话,红外测温仪对于我们这些一线检修工人还是作用很大的,巡检标配!像是转动部位的轴承,高压带电的铜、母排,高低压电机温度,甚至于退火之后的钢温等等。福禄克是我们的专用电工仪表品牌,万用表,钳形表,示波器,测温仪''不一而论!

网友Y:
大于2兆还传不上去!

网友Z:
空压机散热管道外表面温度.

网友AA:
内容很丰富!值得一读。顶一个!

网友AB:
直接在评论区上传图片就可以吗?

网友AB:
使用福禄克MT4 MAX对汽轮机高主门阀杆处进行测量温度,用于判断阀门是否漏汽,对于提高火力发电厂的经济性具有重大帮助。

网友AC(2016-09-14):
我们单位有大量使用福禄克的产品,测温仪器有红外热像仪和红外测温仪,测温仪在电厂有着广泛的使用。比如使用福禄克MT4 MAX对汽轮机高主门阀杆处进行测量温度,用于判断阀门是否漏汽,对于提高汽轮机的热效率具有重大帮助。

网友AD:
有了测温仪我们工作变得更加方便

网友S:
还不开奖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