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D200系列Uu故障

楼主(2016-08-15):
现有英威腾GD200-022G的变频器,显示欠压故障。故障现象,通电时继电器吸合,面板显示母线电压正常570V,但显示的电压值会慢慢的降下来可以慢慢降到340V左右,实际母线电压还是570V,再关电开电就显示Uu或P.OFF,继电器吸合不正常。关电久一些,再通电,继电器又吸合,电压正常然后又显示电压低下来。想请教高手,这故障点在哪找.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冒个泡,高手都离开了吗?

网友A:
是不是电容不正常,你测量一下电容

楼主:
   经检查电容电阻都正常,是母线引出的贴片电阻接触不好,重新焊了一遍就好了,目前使用正常。

   看来这论坛里面人气也不太好,找人请教是指望不上了。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