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解一元二次方程吗?

楼主(2016-08-15):
楼主因为实际项目,需要计算类似于

coS2θ-12.14cosθ=1,求解cosθ和θ的值

请问S7200 SMART 可以做到吗?怎么编程? 其他的PLC呢

网友A:
可以算出cosx。。。算x,你可以建立一个表,根据你要求的精度,比如cos0.01,cos0.02,cos0.3...........cos π/2......查表求值。。。。占1k左右的存储区域吧

网友B:
可以的,自己变换一下公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算出cosx。。。算x,你可以建立一个表,根据你要...

太麻烦了,有直接计算的吗

网友C:
这完全不算是什么问题?你能列出算式,数据类型对,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可以傅里叶级数展开,那样要浪费很多时间。。实时控制需要执行时间越短越好。。。查表最快。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算出cosx。。。算x,...

网友D:
第一次来工控网,感觉在这可以学到好多东西,以前听都没听过的问题在这也能得到答复,真好。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X已经能解了,并且精度高达7位小数,但是200好像没有反三角函数功能,依然解不出角度来

网友E:
都是大神啊  佩服啊 !

网友F:
能,只要你把计算步骤过程写出来

网友G:
感觉在这可以学到好多东西,以前听都没听过的问题在这也能得到答复,真好

网友H(2016-09-17):
可以的,用模块函数,,,,,,,,,,,

网友I:
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解出来的,我能想到的只能是x=(-b±squrt b*b-4ac)/2a. haha

网友J:
300  1200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