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设备的负载类型

楼主(2016-08-15):
不同的用电设备其负载性质和通断过程的电流变化相差很大,因此对接触器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常用的负载有以下数种:

1. 使用类别

  见下表

使用类
别代号

AC1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应用于所有功率因数大于等于0.95 的交流负载中。

例如:加热,配电。

AC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分断。

应用于滑环电机的起动反接制动和运动中。闭合时,接触器接通起动电流,大约2.5倍的电机额定电流。断开时,接触器必须分断起动电流,在电压小于等于主电源情况下。

AC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运转中分断。

应用于分断正常起动的鼠笼电机。闭合时,接触器接通起动电流,大约7倍的电机额定电流。断开时,接触器分断电机的额定电流;这时接触器接线端的电压大约是主电源的20% 分断不严酷。

所有标准的鼠笼电机:直梯,扶梯,传送带,挖土机,空压机,泵,搅拌机,空调等。

AC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

类别包括鼠笼电机和滑环电机的反接制动和寸动。接触器接通57倍额定电机电流,分断更高电压下相同的电流,电机转速更低,那时电压与主电压一样分断很严酷。

例如:印刷机械,拉丝机,塔机,起重,冶金行业。

AC5a

放电灯的通断

AC5b

白炽灯的通断

AC6a

变压器的通断

AC6b

电容器组的通断

AC7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AC7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AC8a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AC-8b

具有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2. 典型负载

  不同的用电设备其负载性质和通断过程的电流变化相差很大,因此对接触器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常用的负载有以下数种:
  2.1 电热元件负载
  对电热元件负载中用的线绕电阻元件,其接通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1.4倍,例如用于室内供暖,电烘箱及电热空调等设备。若考虑网络电压升高10%,则电阻元 件的工作电流也将相应增大。因此,在选择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时,应予以考虑。这类负载被划分在AC1使用类别中。
  2.2 照明装置
  当接通照明装置中的白炽灯负载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产生,约为额定电流的15倍,若考虑到容许电压升高10%,电流也将相应增加,其使用类别被划分在AC-5b中。
  其它不同的照明灯,其接通时的冲击电流值和起动时间不同,负载功率因数也不等于1。它们被划分在AC-5a。

  2.3 低压变压器负载
  当接通低压变压器时,会出现一个持续时间甚短的峰值电流,可达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20倍,它与变压器的绕组布置及铁心特性有关。例如,用于电焊机上的 变压器,操作是在变压器的次级侧通过电焊条将电路短路来接能电源的,电焊机使用时频繁地产生突发性的强电流,从而使变压器初级侧的开关装置承受很大的应 力。在此情况下,必须知道变压器输出额定工作电流、电焊条短接时的短路电流以及焊接频率等参数和操作条件,其使用类别划分在AC-6a中。

  2.4 电容器负载
  接通电容器时产生瞬态充电过程,充电电流可达很高的数值,同时伴随着频率可从几百到几千赫的振荡,因此,它对开关电器提出了严峻的要求。接通电容器对电流的振幅和频率,由电路的电网电压、电容器的容量及电路中的电抗值所决定,并与此馈电变压器和连接导线的截面、长度有关。为了较经济地切换电容器,并防止在不利的工作条件下使开关电器的触头发生接通熔焊,一般可在电容器及支路中串入附加电感或电阻以限制电流,并减小接通电路时对电网的影响。此类使用类别划分在AC-6b中。

  2.5 电动机负载
  低压电动机是最常用的负载之一。交流电动机常用的有绕线式电动机和鼠笼式感应电动机。
  绕线式电动机起动时,在转子电路中接入电阻以限制起动电流。但不同的负载起动时间不同,负载越重起动时间越长。用于绕线式电动机切换的接触器属于AC-2使用类别。
  鼠笼式电动机一般采用直接起动,用于切换鼠笼式电动机正常起动和在运转中分断的接触器属于AC-3使用类别。

  而运行在鼠笼式电动机正常起动并同时进行反接制动,或者是反向运转、点动情况下的接触器,因其接通电流和分断电流均是电动机的起动电流。这种工作类别的开关电器属于AC-4,它比AC-3工作类别的要求严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