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mationlicensemanager

楼主(2016-08-15):
单独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完全没有问题,服务也开启了!但是就是打开step7的时候提示许可证管理器有问题!要重新安装!服务重启很多次!软件重新安装了很多次!就是没用!是不是还有其他服务项要开启,还是我自己打开的多余的服务项!打开博图也是没有授权!wincc也有问题!现在一个授权软件的问题搞得所有软件都用不了了!求大神帮助,急啊

网友A:
啥系统呢

也许系统中的服务没有打开 我以前遇到过 必须设置为服务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系统呢也许系统中的服务没有打开 我以前遇到过 必须设...

服务重启N多次了!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没有用管理员的身份启动,搞死了

网友B:
看来得重装系统了》》》》》》》》》》》》》》》》》

网友C:
重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东元电机 电话:400-6227-598

网友:
不求风骚惊天下,但求猥琐动世人!

网友D:
最好不要把TIA 和单独的step7 或WINCC 安装到一个系统内;软件重装一般很难解决类似的问题,建议系统重装然后在重新安装软件.如国软件没问题的话是不需要开启什么服务的,西门子会自动设置好的

网友E:
系统服务没有开吧   我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不开机启动时也有过这个问题。

网友F(2018-03-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快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