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零点丢失问题

楼主(2016-08-15):
请教现在有几台kuka机器人在突然断电或是频繁关机的情况下会造成零点丢失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测量电池也正常。哪位比较懂kuka机器人的帮帮忙。谢了

网友A:
没有联系kuka的技术支持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联系kuka的技术支持ma

 库卡技术支持还要这资料那资料,还在不在保修期,你对库卡了解吗

网友B:
可能有一下两个原因:

1、查看编码器电缆是否松动;

2、接地线是否做好?

网友C(2016-10-27):
我公司KUKA机器人前几天也出现这情况!!有高手出来解决下

网友D(2017-05-30):
在smartPAD上打到手动运行模式,选择检修,每个轴手动运行找回机械零点,确认就OK了

网友E:
这种故障分为两种

第一:此时示教器有没有保存数据的读取动作,如果有,说明电池电压,以及给电池充电的回路正常。可以排除电池,以及充电电路。

1:RDW卡损坏,这个概率最大。RDW卡有一块芯片是负责读取保存数据的,这块芯片有寿命年限。

2:MFC卡损坏,这个概率比较低。

3:主板损坏,这个概率很低

4:系统问题,这个概率比较低

第二:如果突然断电,示教器无保存读取动作,主要是电压故障

1:电池损坏,更换

2:给电池充电的电路故障,无27VDC电压。更换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