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发热原因及选择电缆时应注意问题

楼主(2016-08-15):
电力电缆通过一定负载电流时,一直较高或超过电缆允许的最高持续工作温度(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允许90℃),电缆会长时间发热,如果不找到原因及时排除故障,电缆继续连续通电运行后将产生绝缘热击穿现象,造成电缆发生相间短路跳闸现象,严重的可能引起火灾。电缆在运行中发热可能由下列原因引起:

       1、电缆导体电阻不符合要求,造成电缆在运行中产生发热现象。

       2、电缆选择型不当,造成使用的电缆的导体截面过小,运行中产生过载现象,长时间使用后,电缆的发热和散热不平衡造成产生发热现象。

       3、电缆安装时排列过于密集,通风散热效果不好,或电缆靠近其他热源太近,影响了电缆的正常散热,也有可能造成电缆在运行中产生发热现象。

       4、接头制造技术不好,压接不紧密,造成接头处接触电阻过大,也会造成电缆产生发热现象。

       5、电缆相间绝缘性能不好,造成绝缘电阻较小,运行中也会产生发热现象

       6、铠装电缆局部护套破损,进水后对绝缘性能造成缓慢破坏作用,造成绝缘电阻逐步降低,也会造成电缆运行中产生发热现象。

为了保证电缆的安全运行,在进行电缆设计时选择电力电缆应考虑下列因素。

1、电缆的额定电压要大于或等于安装点供电系统的额定电压。

2、电缆持续容许电流应等于或大于供电负载的最大持续电流。

3、线芯截面要满足供电系统短路时的稳定性的要求。

4、根据电缆长度验算电压降是否符合要求。

5、线路末端的最小短路电流应能使保护装置可靠的动作。

6、高的击穿强度。

7、低的介质损耗。

8、相当高的绝缘电阻。

9、优良的耐放电性能。

10、具有一定的柔软性和机械强度。

11、绝缘性能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