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INKH系统冗余与PRS主站冗余的方案比较

楼主(2016-08-16):
  • Y-LINK H 系统冗余与PRS主站冗余的方案比较

  •   对于profibus的冗余系统,基于冗余的技术方面,有多种实现方案,冗余是指系统资源备份,俗称双机工作模式。以使得当某一部分设备出现错误,不能正常工作后,备份的设备能够快速切换至主工作方式。以维持整个系统的顺利运行而不至于因局部设备的出错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客户在采用冗余方案的时候,需要考虑三个不同方面上的冗余技术:主站冗余、总线(电缆)冗余和从站冗余。 本文比较西门子的Y-LINK H 系统冗余以及PRS 主站冗余。 同样是将profibusDP 转换成单路 DP 从站方案,比较两者优缺点,

    l  功能区别:

    Y-LINK耦合器 方案:

    PRS 主站冗余方案:

    Y-Link的应用场合:

    Y link只能用于H系统,而且只能连接非智能从站

    切换时间在ms级,完全不影响生产,一般H系统用于过程控制领域比较多,如石油化工等,这种行业要求生产完全不能停顿,否则可能一些反应炉原料会报废甚至有安全危险。

    PRS主站冗余应用场合:

    PRS是安全任意PROFIBUS DP主站冗余理念的解决方案,

    它提供在两个完全相同的DP主站之间的PROFIBUS线路切换。这就避免了DP主站之间的任何电接触,因此,可用完全相同的PROFIBUS地址配置它们,不再需要多个主站模式并且排除双地址冲突。

    Y-Link的工作原理:

    Y-Link最大的作用是把 400H 冗余的 profibus(双)DP 转成 DP链路,去连接 DP链路不冗余的设备。

    l  不能 够在S7-300下面,把单DP转成 冗余的双DP就是说Y-Link 就是Y-Link,不能做 “人”-Link ,倒过来用。

    l  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Y-Link 只可以用在400h 下面,不可以用在软冗余系统下面

    PRS 的工作原理:

    PRS 模块内含切换逻辑和一个智能双DP从站实现两个独立的profibus DP主站的冗余。

    l  可连接两个DP主站和PROFIBUS连接到DP从站。PRS冗余交换机控制PROFIBUS协议和应用层上运作的DP主站系统的状态

    l  PRS交换机提供DP主站系统含冗余工作的重要信息,如:互补系统的活动状态,它还可执行切换命令

    Y-Link 寄存器字节数限制。

    Y-Link400h 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标准的 DP从站,

    l  所以其 寄存器字节数 必须符合 244字节 / 244字节 出的限制。

    l  这意味着你在 Y-Link后面挂的设备,不管是S7-300,还是变频器,还是别的DP IO站其站点数量,总寄存器变量数,要核算好,不要太多,而导致超限。

    PRS 也是作为标准的从站:

    l  设有从站地址

    l  没有字节数限制

    从上述功能上面来对比来说,PRS Y-LINK 在适用层面上,PRS Y-LINK 比较广泛,Y-LINK 仅设计用于系统双主站的冗余,PRS能够应用在独立的两个PROFIBUS DP 主站上面并在输入输出字节数上也没有限制,PRS故障或者掉站之后,也不影响网络的正常运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l  组态上区别:

    Y-LINK耦合器 方案:

    PRS 主站冗余方案:

    在组态上:

    l  IM153-2HF模块以及Y型耦合器个占用一个地址

    l  YLINK 组态后的所有从站通讯字节总和不超过(输入输出)244字节

    在组态上:

    l  PRS 只占用了一个地址,

    l  但是需要在两个主站上进行单独配置。

    Ylink 组态图:

    PRS 组态图:

    从组态上面来看,Y-LINK 是建立在一个工程项目的,而PRS冗余交换机需要在两个独立的主站中配置, 仅对于波特率,以及地址配置就可以了,操作简单

    l  模块组成:

    Y-LINK耦合器 方案:

    PRS 主站冗余方案:

    l  IM153-2HF模块(2个)

    l  Y型耦合器

    l  连接2IM153-2HF的总线模块

    l  Y型耦合器的总线模块

    l  PRS模块 +DP 线缆(组成简单)

    l  IM153-2HF模块,每块上面有1DP口,用来接CPU41X-4H的接口

    l  Y型耦合器,它有中继器的作用,它有1DP口,用来接从站设备

    l  用来连接2IM153-2HF的总线模块,宽温范围

    l  Y型耦合器的总线模块

    从以上可以看出,PRS组成模块简单,尽量减少模块故障。

    l  连接方式:

    Y-LINK耦合器 方案:

    PRS 主站冗余方案:

    Y-Link 除了底板外(总线模块),大致分3部分:就是 Y字的 3部分,

    l  2DP Slave IM153-2. 400h 2 互为冗余的 DP链路挂。

    l  1DP Master IM157. 去挂其他的单DP 从站设备

    l  本身提供24V 节点端子,不需要另外的总线模块,

    l  模块本身有三个DP 接口连接两个DP主站,

    l  两一个DP 接口连接DP 从站。

     Y-LINK 接线图:

     PRS 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