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总线数据交换问题

楼主(2016-08-16):
我用300PLC与IAI电缸控制器采用PROFIBUS DP通讯!PLC采用博途编程!安装好电缸的GSD文件后组态成功。电缸的起始位是256。I/O地址是4个字的通讯。想问的是我怎么控制它的I/O?我能直接拿过来用吗?还是需要读写指令?具体怎么用?

网友A:
4个字的读写应该用SFC14/SFC15,还是要看看IAI电缸的通信协议,4个字分别代表的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