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070iH2触摸屏按键偏移故障

楼主(2016-08-16):
2013年的威纶通MT6070iH2触摸屏,出现触摸按键位置偏移故障,按厂家提供的位置校正方法处理后,几天后又发生偏移,这是什么原因,各位大神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是屏老化,把程序上传保存后恢复出厂设置更换电池后再重新输入程序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老化,把程序上传保存后恢复出厂设置更换电池后再...

这屏内还有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