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8.6的英文版无法显示中文,全部是乱码

楼主(2016-08-16):
在win7系统安装了 ME8.6软件,上传程序发现其中的中文描述全部是乱码,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司马情况,是软件却是文件还是。。。。。。。。。

楼主:
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感激不尽,原先的变量全部是中文注释,出现乱码完全不知道如何看

网友A:
软件里面字体问题,建议换一下软件

楼主:
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在英文的win7系统 在控制面板中 点击“更改语音或其他输入法”,选择“格式”和“管理”将其设置成中文,再中文字库复制到英文版字库中,重启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