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零点问题

楼主(2016-08-16):
KUKA机器人零点丢失问题,断电或频繁关机会造成零点丢失的问题,哪个大神能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库卡这种垃圾玩意,谁买谁死!!

机器人本体没有电池保存位置数据,仅靠柜内一个铅蓄电池组做UPS功能及数据保持,而这个电池组寿命就是一年,你们自求多福!

建议换用ABB、发那科、安川、川崎,要求不高的可以换用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卡这种垃圾玩意,谁买谁死!!机器人本体没有电池保存位...

 电池我们也更换的新的,但是还是有几台老是出现零点丢失问题,有没有说硬件方面哪里老化需要更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库卡这种垃圾玩意,谁买谁死!!机器人本体没有电池保存位... 内容的回复! 电池我们也更换的新的,但是还是有几台老是出现零点丢失问题,有没有说硬件方面哪里老化需要更换的

我问一个位大师。这种机器人狠垃圾吗?

网友C:
KUKA C2关机前可以试着执行一次保存当前数据到RDC,Setup--Master--Save current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KUKA C2关机前可以试着执行一次保存当前数据到RD...

保存数据以后零点还是丢失,能找回零点吗

网友D:
查看一下编码器 编码器故障了吧

网友E:
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fanuc机器人的编码器实时记录机器人本体6轴位置的脉冲信号。

网友F:
是焊接机器人吗?带ATC吗?

网友G:
感谢楼主辛勤劳动,学习一下。

网友H(2017-06-07):
这种故障分为两种

第一:此时示教器有没有保存数据的读取动作,如果有,说明电池电压,以及给电池充电的回路正常。可以排除电池,以及充电电路。

1:RDW卡损坏,这个概率最大。RDW卡有一块芯片是负责读取保存数据的,这块芯片有寿命年限。

2:MFC卡损坏,这个概率比较低。

3:主板损坏,这个概率很低

4:系统问题,这个概率比较低

第二:如果突然断电,示教器无保存读取动作,主要是电压故障

1:电池损坏,更换

2:给电池充电的电路故障,无27VDC电压。更换电源模块。

网友I(2017-11-22):
遇到过,RDC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