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气的基本知识

楼主(2016-08-17):
  低压电气是指工作在直流电压1500V以下,交流电压1200V以下的电气设备。“科创在线”整理了一些关于低压电气的基本知识,希望可以在工作和低压电气的学子中中起到帮助作用。

1.什么叫电路备?

答:表示由各种元件,器件,装置组成的电流通路的备。

2.什么是低压线?

担负着分配电能架空线路或电缆线路作用的,电压为1KV以下的电力线路。典型为220V/380V的电力线路。

3.什么是低压电器?

是用于额定电压交流1000V或直流1500V及以下,在由供电系统和用电设备等组成的电路中起保护、控制、调节、转换和通断作用的电器。

4.什么是低压成套装置?

是以低压开关电器和控制电器组成的成套设备。

5.低压成套装置包括哪两种类型?

电控设备;配电设备(或配电装置)两种类型

6.什么是配电设备?

是指各种在发电厂、变电站和厂矿企业的低压配电系统中作动力、配电和照明的成套设备。

7.变配电停电作业时的工作步骤是什么?

断开电源、验电、装设临时接地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

8.低压一次设备主要包括哪些?

主要有低压熔断器;低压刀开关;低压刀熔开关和负荷开关;低压断路器。

9.低压熔断器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主要是实现低压配电系统短路保护,有的也能实现其过负荷保护。

10.低压刀开关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无负荷操作,作隔离开关使用。

11.低压刀熔开关和负荷开关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低压刀熔开关具有刀开关和熔断器的双重功能。负荷开关的主要功能能有效地通断负荷电流,能进行短路保护。

12.低压断路器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既能带负荷通断电路,又能在短路、过负荷和失压自动跳闸。

13.什么是电气间隙?

电器中具有电位差的相邻两导体间,通过空气的最短距离。

14.断路器灭弧罩的作用是什么?

①引导电弧纵向吹出,借此防止发生相间短路;

②使电弧与灭弧室的绝缘壁接触,从而迅速冷却,增加去游离作用,提高弧柱压降,迫使电弧熄灭。

15.工矿企业中为什么采用并联补偿电容器?

用并联补偿电容器来补偿用电系统感性负荷需要的无功功率,达到:

①改善电网电压质量。

②提高功率因数。

③减少线路损耗。

④提高变压器及线路的出力。

16.何谓电气安全?它包括那些方面?

电气安全是指电气产品质量,以及安装、使用、维修过程中不发生任何事故,如人身触电死亡、设备损坏、电气火灾、电气爆炸事故等。电气安全包括人身安全与设备安全两方面。人身安全是指电工及其他参加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设备安全是指电气设备及其附属设备、设施的安全。

17.常用的灭弧法有哪些?

常用的灭弧法有:速拉灭弧法、冷却灭弧法、吹弧灭弧法、长弧切短灭弧法、狭沟或狭缝灭弧法、真空灭弧法和六氟化硫灭弧法。

18.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简称成套设备)的含义是什么?

有一个或多个低压开关设备和与之相关的控制,测量,信号,保护,调节等设备,由制造厂家负责完成所有内部的电气和机械的连接,用结构部件完整地组装在一起的一种组合体。

19.在成套设备中,主电路和辅助电路的含义是什么?

主电路是传送电能的所有导电回路;辅助电路主回路外的所有控制、测量、信号和调节回路内的导电回路

20.低压配电柜设计应符合哪些标准?

IEC439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GB725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ZBK36001(低压抽出式成套开关设备)

21.什么是主电路?

成套设备中一条用来传输电能的电路上所有的导电部件.。

22.什么是辅助电路?

成套设备中(除主电路以外)用于控制、测量、信号和调节,数据处理等电路上所有的导电部件。

23.什么是防护等级?

防止人体接近带电部分或触及运动部分的外壳、隔板以及防止固体物体侵入设备应具备的保护程度。

24.工作接地的含义?

工作接地是指电力系统中某些设备因运行的需要,直接或通过消弧线圈、电抗器、电阻等与大地金属连接,称为工作接地

25.保护接地含义?

保护接地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接地体连接

26.什么是额定绝缘电压?

在规定条件下,用来度量电器及其部件的不同电位部分的绝缘强度,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标准电压值。

27.配电柜的安全性有哪些?

电压合格率,供电可靠率。

28.断路器主要功能是什么?

能接通、承载以及分断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也能在所规定的非正常电路下接通、承载一定时间和分断电流。

29.母线的相序排列是怎样规定的?

从左到右排列时,左侧为A相,中间为B相,右侧为C相。

从上到下排列时,上侧为A相,中间为B相,下侧为C相。

从远至近排列时,远为A相,中间为B相,近为C相

30.母线的相序颜色涂色是怎样规定的?

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PE黑色,PEN黄绿交替色,正极-褚色,负极-兰色。

设备对地电压高于(250V)为高电压;(250V)以下为低电压。

31.什么是过电流保护?

当线路发生短路时,重要特征之一是线路中的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流过某一预定值时,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叫过电流保护。

32.什么是安全距离?

为防止触电和短路事故而规定的人与带电体之间、带电体与地面及其它物体之间所必须保持的最小距离。

33.什么是保护接零?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

34.什么叫做反馈?

把输入电量(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送回其输入端和输入信号一起参与控制输出,这种作用称为反馈。

35.什么是开关设备?

主要用于发电,输电,配电,和电能转换有关的开关电器以及这些开关电器相关联的控制,检测,保护及调节设备的组合的统称.

36.什么是控制设备?

主要用来控制受电设备的开关电器以及这些开关电器相关联的控制,检测,保护及调节设备的组合的统称。

37.隔离开关的用途?

A.将电气设备与带电的电网隔离;B.改变运行方式;C.接同和断开小电流电路。

38.熔断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A.额定电压;B.额定电流;C.分断能力;D.融化特性;E.过电压。

39.低压配电设备主要产品有哪些?

低压配电屏、开关柜、开关板、照明箱、动力箱和电动机控制中心。

40.什么是电流保护,动作原理如何?

当线路发生短路时,重要特征之一是线路中的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流过某一预定值时,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叫过电流保护,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最大负荷电流来考虑的,其选择是靠阶梯形的时限来配合的。

41.电控设备和配电设备产品的主要区别?

电控设备功能以控制为主,配电设备的功能则以传输为主。

42.什么是继电保护装置?

能反应电力系统中电气设备故障或不正常的工作情况,而作用于开关跳闸或发出信号的装置。

43.常用的继电器有哪几种?

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信号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差动继电器和瓦斯继电器等。

44.对继电保护的要求是什么?

为了能正确无误又迅速切除故障,要求继电保护具有足够的选择性、快速性、灵敏性和可靠性。

45.哪些电气设备必须进行接地或接零保护?

①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高低压电器和照明器具的底座和外壳;

②互感器的二次线圈;

③配电盘和控制盘的框架;

④电动设备的传动装置;

⑤屋内外配电装置的金属架构,混凝土架和金属围栏;

⑥电缆头和电缆盒外壳,电缆外皮与穿线钢管;

⑦电力线路的杆塔和装在配电线路电杆上的开关设备及电容器。

46.变压器的分类有哪几种?

变压器分为电力变压器和特种变压器。电力变压器又分为油浸式和干式两种。目前,油浸式变压器用作升压变压器、降压变压器、联络变压器、和配电变压器,干式变压器只在部分配电变压器中采用。

47.变压器是由哪几部分构成?

一般是由铁芯、绕组、油箱、绝缘套管和冷却系统等五个主要部分构成。

48.变压器在运行中,有哪些损耗?

有铜耗、铁耗。

49.变压器分接头为什么能起调节作用?

电力系统的电压是随运行方式及负荷大小的变化而变化的,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的。因此为保证供电质量,必须根据系统电压变化情况进行调节。改变分接头就是改变线圈匝数,即改变变压器的变化,亦改变了电压,故起到调压作用。

50.常用继电器按动作原理分为哪些类型?

电磁型、感应型、电动型、磁电型。

51.什么是电气安全用具?

是指用以保护电气工作安全运行和人身安全所必不可少的工器具和用具等,它们可防止触电、弧光灼伤和高空摔跌等伤害事故的发生。

52.低压配电设备主要产品有哪些?

绝缘安全用具(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操作杆、绝缘钳),验电器、突然来电防护用具、临时地线、标示牌、高空作业安全用具(登高板、脚扣)及其他安全用具。

53.短路的原因是什么?

短路的原因:①接线错误;②绝缘损坏;③操作错误;④机械损伤所致。

54.短路有什么危害?

由于短路时电流不经过负载,只在电源内部流动,内部电阻很小,使电流很大,强大电流将产生很大的热效应和机械效应,可能使电源或电路受到损坏,或引起火灾。

55.生产中能否利用短路?

电焊机利用短路产生大电流在焊条与工件间引弧进行焊接;电动机起动时电流很大,可将并联在电流表上的开关关上,将电表短路,电动机起动电流不通过电流表,对电表起保护作用,起动完毕将该开关断开。

56.什么是电气间隙?

电器中具有电位差的相邻两导体间,通过空气的最短距离。

57.什么是额定工作电压?

在规定条件下,保证电器正常工作的电压值。

58.什么是额定工作电流?

在规定条件下,保证电器正常工作的电流值。

59.什么是额定发热电流?

在规定条件下试验时,电器在8h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极限值时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60.什么是电流互感器?

是一种电流变换装置。

61.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是什么?

它将高压大电流或低压大电流变换成低压小电流,供测量仪表和继电器使用。

62.什么是电压互感器?

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

63.什么是谐波?

当工频电压或电流作用于非线性负载时,就会产生不同于工频的其它频率的正弦电压或电流。

64.谐波如何治理?

谐波治理就是在谐波源处安装滤波器,就近吸收或抑制谐波源产生的谐波电流。

65.什么是过电流?

超过额定电流的任何电。

66.什么是过电流保护?

当线路发生短路时,重要特征之一是线路中的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流过某一预定值时,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叫过电流保护。

67.何谓过电压?

把对绝缘有危险的电压统称为过电压。

68.我国电网的标准频率是多少?

为50Hz,又叫工频。

69.电力负荷的分级?

一级负荷: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亡者;或政治、经济上将造成重大损者。二级负荷:二级负荷为中断供电将在政治、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者,三级负荷:三级负荷为一般的电力负荷。

70.我国电力系统三相中性点运行方式有几种?

一、中性点不接地(绝缘)的三相系统;二、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三相系统;三、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系统。

71.绘制、识读电气控制线路原理图的原则是什么?

A.原理图一般分电源电路、主电路、控制电路、信号电路及照明电路绘制。

B.原理图中,各电器触头位置都按电路未通电未受外力作用时的常态位置画出,分析原理时,应从触头的常态位置出发。

C.原理图中,各电器元件不画实际的外形图,而采用国家规定的统一国标符号画出。

D.原理图中,各电器元件不按它们的实际位置画在一起,而是按其线路中所起作用分画在不同电路中,但它们的动作却是相互关联的,必须标以相同的文字符号。

E.原理图中,对有直接电联系的交叉导线连接点,要用小黑点表示,无直接电联系的交叉导线连接点则不画小黑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