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方法

楼主(2016-08-17):
使用台达的EX2 PLC,有什么指令可以实现一个数值D1与D10-D20十个数值比较,不需要一对一的比较

网友A:
i你是不是说D1和D10到D20 任意一个数做比较输出

网友B:
你是比较大小,还是提取等值。

网友C:
你看看  SER指令,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D:
你可以用索引寄存器试一下

网友E:
用用SER看看编程手册书上写的明白

楼主:
SER只能确定最大值最小值,相等值及数量,无法比较大小

网友F:
我刚学啊,看了一下简单的浙大中控,感觉可以自己做个模块来解决问题,其它的PLC应该也可以这样搞,关键是楼主有没有这个能耐自己做个功能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学啊,看了一下简单的浙大中控,感觉可以自己做个模块...

是没有这个本事,PLC都难搞出来,自己做模块我就更没有这个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