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6-08-17):
30KW电磁调速电机用做降压启动吗

网友A:
不用变频器么???????????

网友B:
电磁调速的 不用降压启动就可以 我们生产线就是 用起就是慢慢启动的 完全没问题

网友C:
既然是电磁调速电机,你还用降压启动,钱多rensha。

网友D:
调速电机当普通电机用啊???如果这样你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速电机当普通电机用啊???如果这样你可以考虑

谢谢各位 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E:
电磁调速电机30KW,直接启动得了!

电磁调速电机在启动时都是等效空载,电机瞬间即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