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削单拐曲轴的检查方法

楼主(2016-08-17):
    车削时,先把工件车到需要的直径和长度,并把两个端面车平。然后在三爪卡盘的一个或两个卡爪上垫上适当形状和厚度的垫片,就可以车削偏心部分了。垫片的形状和厚度,可以根据偏心距的大小不同来选择。由于垫片的形状不同,所以垫片厚度尺寸的计算方法也有所不同。
   1、方形垫片厚度的计算:车削偏心距较小(e≤5~6mm)的偏心工件,可以用方形垫片。
其垫片厚度可用下面近似公式计算:
    X=1.5e(1-e/2d)
    式中:X—垫片厚度(mm)
    e—偏心工件的偏心距(mm)
    d—偏心工件卡爪夹住部分的直径(mm)。
    2、扇形垫片厚度的计算
    在车削偏心距较大(e>6mm)的工件时,可以应用扇形垫片。
    扇形垫片的厚度可用下面的近似的公式计算:
    X=1.5e(1+e/2d+6e)
    如一偏心工件直径为36mm,偏心距为10mm,其扇形垫片厚度为:
    X=1.5×10×(1+10/2*36+6*10)=16.14(mm)
    3、垫片厚度的修正
    由于通过计算得出的垫片厚度只是个近似值,而三爪卡盘卡爪精度、垫片材料的硬度和强度等因素也影响着偏心距;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使用按计算厚度的垫片加工偏心零件,往往大于所需要的偏心距,这就需要用试验的方法修正垫片厚度。一般是根据计算的垫片厚度先车削一个偏心工件,接着检验这个工件的偏心距,测出偏心误差值并适当修正垫片厚度,直到加工出偏心距合格的零件为止。
    1、采用两顶尖的方法,把百分表安装在刀架上,百分表的触头指在已精车Φ60±0.1的外圆上,将曲轴作上下少量的转动,在最高点处百分表置零,再将百分表触头指在Φ60±0.1的外圆最低处,将曲轴作少量的转动,在最低处读数,最高数-最低数=实际偏心距。用同样方法分别在两处取实际偏心值,两数值的平均值即为工件的偏心距。但这个方法只适应偏心距小于百分表可测范围的情况下,对偏心距较大的(如本例偏心距为26)应采用下述方法。
    2、仍采用两顶尖的方法,把百分表安装在高度游标尺上,高度游标尺放在已卸去刀架的小滑板上,百分表的触头指在已精车Φ60±0.1的外圆上,利用高度游标尺作整读数,百分表作微读数,在最高处和最低处的读数相减,求出其偏心距。也可用块规求出偏心距,其余按上述方法即可。
    3、平行度的测量,把工件两端轴颈妥放在专用检验工具上,再在垂直和水平4个不同位置检查曲轴轴线对两端轴颈轴线的平行度,其平均误差应小于图纸规定的公差0.05mm。

网友A:
好专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