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Y11不是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2016-08-17):
按道理,Y11应该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因为M8029当脉冲发完之后NO一下(一个上升沿),可实际上不是。

网友A:
时间很短没法显示出来就关闭了 换个写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很短没法显示出来就关闭了 换个写法就好了

可结果却恰恰相反,PLC上的 Y11一直亮T0的3秒,发脉冲时Y11关闭,然后一直亮3S。循环..

费解费解..

网友B:
对方回答是提供一个编程更改思路。你的提问点需要明确。

在这个无法了解程序控制工艺的代码上,直接进行程序修改,似乎意义不大。

网友C:
M8029不自动复位的,需要自己复位

网友D:
程序改写成M8029接通后让Y11线圈得电,Y11得电后再用他的常开触点去复位M1

网友E(2016-09-17):
程序逻辑有问题,分析:T0的常开点才是每3秒发一个脉冲,而m0相反,闭合3秒断一个脉冲。所以y11就是亮3秒,断一个脉冲。(三菱的指令我现在陌生了,m8029是怎么工作的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