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W432透传Wifi模块

楼主(2016-08-17):
JTW432是一个透传Wifi模块,是单片机通过I2C、SPI等接口获取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送给物联网WIFI模块,由WIFI模块及无线路由器等将数据传送给公网服务器,以解决低成本单片机的接入国际互联网的需求。同时,公网服务器在需要时也可以向WIFI模块端发送数据,然后模块将其转发给单片机,进而对传感器进行控制。

片机通过I2C、SPI等接口获取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送给物联网WIFI模块,由WIFI模块及无线路由器等将数据传送给公网服务器,以解决低成本单片机的接入国际互联网的需求。同时,公网服务器在需要时也可以向WIFI模块端发送数据,然后模块将其转发给单片机,进而对传感器进行控制。

工作的频段为: IEEE802.11b/g/n 2.4G。

模块的尺寸为36mm x 26mm x 2.8 mm,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用户应用中的对空间尺寸的要求.

模块和用户移动应用的物理接口为35 个贴片焊盘引脚,提供了应用模块的所有硬件接口。

模块分为两个硬件版本,其中JTW432_IPEX为带射频测试座的模块,JTW432_ANT为带板载天线的模块。

(一)JTW432 主要特性:

特性特性a
供电单电压:3.0-3.6V
特性EEE802.11b/g/n 2.4G
发射发射功率

 82.11b:19±2dBm(@11mbps)

 802.11g:14±2dBm(@54mbps)

    802.11n:14±2dBm(@HT20,MCS7)
接受灵敏度

  802.11b:-90±2dBm(@11mbps)

  802.11g:-75±2dBm(@54mbps)

802.11n:-73±2dBm(@HT20,MCS7)
温度范围-40°C ~ +85°C
天线接口串口和调试口IPEX接口或者板载天线
串口和调试口

串口:

l  支持4线串口

l  传输速率支持115200bps

l  可以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以及帧包

机械尺寸尺寸:36mm x 26mm x 2.8 mm
软件升级通过USB口升级软件

(二)JTW432引脚定义

                                                     电源
引脚名称序列I/O描述DC 特性备注
VCC2,13,28,1模块采用单电源供电,通过2个VBAT电源引脚供电,电压范围:3.0V-3.6V,电流>400mA

Vmax= 3.6V

Vmin=3.0V

Vnorm=3.3V
电源供电能力请大于600mA;否则可能会引起模块工作异常,或者无线性能不好。
GND1,9,23,27,34

                                                        UART串口
TXD5OAT串口发送输出3.3V
RXD6IAT串口发送输入

DBG_TXD12O调试串口发送输出3.3V
DBG_RXD18I调试串口发送输入3.3V
                                                    状态接口
STATUS10OWifi状态灯控制口3.3V

灭2900ms,亮100ms 循

NETLIGHT71Wifi网络灯控制口

3.3V

已连接路由器常亮未连接路由器常灭配对过程中500ms,亮500ms 循环

                                                            控制接口
CONFIG3IWIFI连接配置接口3.3V
用于初次Wifi配置,持续拉低3秒,进入配置模
                                                      复位按键
RESET2I用于模块复位3.3V需要模块复位时,则将此脚拉低200mS 后放开
                                                         升级接口
USB_DP15I/O模块下载USB接口3.3V
USB_DM16I/O模块下载USB接口3.3V
                                                        预留接口
HM120I模块模式配置预留接口

HM07I下载选择管脚
在下载时拉低
RESERVED4,8,10,11,14,22, 25,26,29,30,31,32,33,35I/O预留功能口,如有特殊应用请与金讯联系
在原理图设计时,请悬空

(1)AT串口

串口功能

l  支持Modem设备

l  包含数据信号线TXD和RXD。

l  串口可用于,接收AT命令控制模块。

串口支持的通讯波特率如下:

115200bps。

串口不支持RS232 电平,只支持 3.3V CMOS 电平。如果要连接到计算机,在DCE 和DTE 间必须加一个电平转换IC

                         UART串口
引脚名称序列I/O描述DC 特性
TXD5OAT串口发送输出3.3V
RXD6IAT串口发送输入3.3V

串口:

l  TXD:发送数据到DTE 设备的RXD信号线上。

         RXD:从DTE 设备的TXD信号线上接收数据。

(3) 串口的逻辑电平

参数最小最大单位
VIL00.7V
VIH2.13.3V
VOL00.4V
VOH2.4
V

(4)GPIO,INT,UART等交互设计要点

模块采用 3.3V 的 IO 电源系统,所有 IO 口的最高输入限制电压最大不能超过 3.3V, 否则可能损坏模块 IO 口。3.3V 的电源系统下的 IO 口输出电压,由于信号完整性设计等方面的不完善,IO 口输出电压很有可能因过冲现象而导致 IO 输出实际上超过了 3.3V,有时甚 至能达到 3.5V,这时的 3.5V IO 信号直接连接模块 3.3V 系统的 IO,很可能就会损坏模块的 IO 管脚。这时需要增加串电阻和并电容等设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