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开关input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6-08-17):
刘工您好,

我们在使用Galil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发生在:DMC4040 A通道 Pin22/Pin14(RLA,FLA).

  1. 初始化之后,Pin22管脚给出正常 23.9V电压,Galiltool 显示input状态为 “1”  (正常)

  2. 触发相连接的Limit Switch之后,Pin22电压变为0V,Galiltool 显示input状态为“0”(正常)

  3. 解除相连接的Limit Switch之后,Pin22电压变为22V左右,Galiltool显示input状态为“0”(不正常)

  4. 再次触发相连接的Limit Switch,Pin22电压变为0V,Galiltool 显示input状态为“0”

  5. 再次解除相连接的Limit Switch,Pin22电压变为22V左右,Galiltool显示input状态为“0”

  6. 去除Pin22管脚连线,电压保持为22V

Trouble Shooting:

我们换了两个确定能用的Galil,发现相同情况。以此排除是Galil的问题。

我们将上述的Limit Switch连接到B 通道,发现工作正常。

针对上述奇怪现象,刘工能否给出一些建议?

我们暂时将A通道Pin22 跨电阻接到LSCOM(24V)上,以此强行拉升未触发状态到24V“1”状态。

谢谢!

网友A:
看前半截,我猜您的限位开关在应该断开时还有一定的漏电流,这个一般在大电流输出的管子上会碰到。

但是最后一条让我有点疑惑,在pin22脚悬空、LSCOM为24V的情况下,pin22与LSCOM之间不该有2V的压差,两者之间电压应该基本一致的。有压降,就应该有电流,这个电流是流到哪里去了呢?可以确定pin22上没有其它电气连接了么?您用的 大概是I200的接口板,那么相应的信号在I/O接口中也有接点(pin22和pin36),在那边是否也确定是悬空的?

网友B:
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大婶们

楼主:
没有使用接口板,直接连接在DMC4040的A通道上面。

不确定Pin36的状态。

刘工,有相关的电气示意图之类资料分享下么,我在Galil的手册上面没有找到。

邮箱:zhangweicalm@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前半截,我猜您的限位开关在应该断开时还有一定的漏电流...

同样的sensor和线缆,插在B通道上面,一切正常。这个也非常奇怪。就插在A通道不work。

网友C:
该输入端硬件不稳定?????

网友A:
没有使用接口板,直接连接在DMC4040的A通道上面。

我是指控制卡内的接口板,有I000、I100、I200三种,I200每轴的限位信号可以从各轴的HDB26插座接入,也可以从HDB44的I/O插座接入。

不确定Pin36的状态。

这个,确定一下很麻烦么?

刘工,有相关的电气示意图之类资料分享下么,我在Galil的手册上面没有找到。

手册上还是有电气原理图的,如果您是在工控网下载的手册(版本1.0u),那么在43(37)页可以看到。其它版本的手册,页码可能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sensor和线缆,插在B通道上面,一切正常。这个也非常奇怪。就插在A通道不work。

1、A通道故障了

2、只有A通道的信号在I/O信号接口中也做了莫名的连接

3、传感器和接口的电气匹配情况处于临界状态,中间应该多串个几K的电阻。

网友D:
没用过这玩意,不懂,学习来了

楼主:
  1. 关于Pin36:因为直接用的A轴插头,所以一共只有26个管脚在这个插头上面,在主I/O或者Ext I/O上面找么?

  2. A通道故障:一共换了3个Galil,其中一个是本来的,另外两个一个是新的,一个是确认Ok的。都是相同的现象,所以应该不是Galil本身的问题。

  3. 串电阻的话需要串在哪个位置? 需要打开Galil本体来焊接电阻呢,还是在LSCOM 或者RLA接线处串接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用接口板,直接连接在DMC4040的A通道上面。...

主I/O中的Pin36的确是有使用,连接了另一个DI。各个轴的IO与主IO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么,资料中能找到么?

明天会拆除主I/O的Pin36,看A通道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关于Pin36:因为直接用的A轴插头,所以一共只有26个管脚在这个插头上面,在主I/O或者Ext I/O上面找么?

这个,前面我说过三次 “I/O插座“的

串电阻的话需要串在哪个位置? 需要打开Galil本体来焊接电阻呢,还是在LSCOM 或者RLA接线处串接就成?
串接在RLA输入脚和传感器信号输出脚之间。

各个轴的IO与主IO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么,资料中能找到么?
手册都有,而且在外壳上也都印着各接口上引脚的定义。比如 36 FLSA 就是PIN36为 A轴的FLS。

网友E(2016-10-08):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这玩意,不懂,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