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与台达的VFD-M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6-08-17):
大家有 三菱PLC与台达的VFD-M 变频器通讯的例子么?

我想通过 PLC 控制 变频器 的正反转及相应的速度。仅此而已。

求助,谁能简单的说说也行,提供大概的思路。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PLC 与 VFD-B 的台达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我想问下,这两个通讯是一样的么?会因为型号的区别,程序上有区别么?

接线上有区别么?

网友A:
没看出你压缩包来  不这个应该跟台达PLC和变频器通讯一样的 modbus 通讯设置好可以加我qq996836371

网友B:
这个网上以前见过好多例子,只是正反转最高还是外部触点控制,通信我用觉得不安全,设个频率读个电流用通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