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无法使用

楼主(2016-08-17):
STL S100

PLSY D2 D0 Y0

LD M1029

RST S100

TMR T1 D4

MPS

AND M1

AND T1

SET S22

MPP

ANI M1

AND T1

SET S101

求解  当M1为OFF是  卡了 无法转到S101求大神bangmang

网友A:
你先转换成梯形图 截图

网友B:
LD 1029 会不会输入错。应该为M8029

网友C:
对头 看这个有点不习惯

网友A:
台达就是M1029    三菱是M8029

引用 网友B:
LD 1029 会不会输入错。应该为M8029

网友D:
是不是器件坏了。。。。。

网友E:
你的T1计时器应该能正常工作?脉冲发送完成,复位S100,同时开始计时,可是S100又复位了。所以你的指令应该是发送完脉冲就自己将自己复位了,不会因为M1状态不同,而跳转至不同步进

网友E:
你这语法也有点问题,MPS前面是输出?

东元电机 电话:400-6227-598

网友: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的时候就该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就是M1029    三菱是M8029回复内容:对...

嗯   m1029没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T1计时器应该能正常工作?脉冲发送完成,复位S10...

你的意思是我程序脉冲发完后 复位s100不应该放在S100同一个步进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

谢谢 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