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7S-1R6A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6-08-17):
安川SGD7S伺服驱动器做了初始化之后还有哪些调整量会保持不变。我目前知道的就是速度指令偏置调整量和力矩指令偏置调整量,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只有这两个。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