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闭容器内如何控制温度和气压和水蒸气的关联

楼主(2016-08-18):
密闭容器内如何控制温度和气压和水蒸气的关联

在密闭小容器,体积大概1000毫升左右,底部有一个发热盘和进水口,当温度从常温到100度的时候,进入的水滴会迅速产生水蒸气,从而通过水蒸气加热食物。

其中碰到几大问题:

1,温度加温中,气压变大,是否要有排气孔?如果不要排气孔,能否实现?一旦有排气孔,里面必须要脉冲进水,不然,容器里面因排气,水分减少。

2,温度在恒温中,比如在95°时候,为了使水蒸气不能凝积水,应该如何处理?

如有这方面的工程师,希能速联系我!!

网友A:
是低压容器还是高压容器。低压恒水位就可以高压只能加压力阀

楼主:
是高压容器,应该是气压在1标准大气压,

一般蒸汽,在密闭容器里面,而且气压不能超过1PA, 而且没有排气孔,温度必须又要升温到100°,

 是否不可能的?

气压在1pa 以内,属于微压

对食物蒸出来,比较好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减压,如果温度没有降下来,只能通过排气孔排出去?

 蒸汽遇到冷的食物,应该变成水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3:35

水,又要让他变成蒸汽
10:23:54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3:54

不然水会附在食物上面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4:07

蒸出来的菜,里面都是水了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4:18

这样的话,只要控制好需要加入的水量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4:23

而我要以蒸汽为主导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4:48

这里势必需要二次加热,使水又能迅速变成水蒸气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5:02

是的,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5:07

使之形成一个重复循环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5:29

那排气孔,还是必须要有?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5:34

不过空气受热后也要不停的膨胀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5:37

二次进水系统,也必须要有?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5:48

需要的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5:49

还要增加一个二次加热系统
10:26:31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6:31

内部不是应该有加热系统吗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6:42

底部有个加热盘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6:58

是让进的水,马上产生水蒸气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7:04

是啊,就利用这个家热盘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7:29

那顶部的水蒸气变成水,如何分解成水蒸气?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7:38

应该实时监测压力和温度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7:47

难道让他掉到底部?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7:52

决定是否需要加热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8:14

具体结构我不清楚,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8:25

还有,我举个例子: 我蒸鱼,而蒸鱼的温度在90-95度是最好的
10:28:45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8:45

那意思中央温度应该在95度左右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8:47

加个UI
<此处内容被屏蔽>群主<此处内容被屏蔽>有空冒个 2016-8-18 10:29:00

自行选择设定

<此处内容被屏蔽>实习<此处内容被屏蔽>善值得-智能电蒸炉-嘉善 2016-8-18 10:29:04

而水蒸气需要100度才可以气化

以上给您们参考一下,有无流程更加简单一点的?

网友B:
这么多屏蔽的内容,楼主贴图看一下

网友A:
低压容器如果密封好就要加排气孔如果密封不好就不用加了(类似蒸箱)。水在压力环境下产生的蒸汽温度更高(但压力超过供水压力水加不进去)。蒸出来东西水水的水在物体表面产生冷凝结与冷却太快有关(加保温让环境温度达到就不会水水的)。电饭包和电饭锅的区别。所说的蒸鱼温度是环境温度。水在1个大气压下100度才产生蒸汽但环境温度只要蒸汽预热到环境95就可以了。控制温度用温度开关就可以。如果密封很严要加压力开关(以防压力过大产生爆裂)。以前我做过蒸汽发生器原理很简单。

网友C:
去超市买一个电压力锅就都明白了!

网友D:
这个必须要有排气孔啊,否则会爆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