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扭力极小

楼主(2016-08-18):
准备做一个扭螺丝的设备,用的是台达伺服750W整套ASD-B2-0721-B+ECMA-C20807RS,减速机1:30.

4,5作为螺丝扭紧后的输出信号口

11,17,35短接

14,34短接,接控制器GND,34为内部扭力控制脚

37方向,41脉冲

P1-00      2

P1-01      00

P1-02       1

P1-12       100

P1-38       10

P2-10       001

P2-15       0

P2-16       0

P1-44       4000

P1-45        9

现在的问题主要有:

  1. 现在的问题是扭力太小,经过1:30减速后还是用手能抓住,在寸动模式下也是这样,关闭扭力限制就成了单纯的位置模式了嘛,扭力应该能达到最大扭力吧,可是实际扭力也是很小。

  2. 设置360个脉冲走一圈,为什么给它一个转15圈的脉冲,现在只转1圈左右

网友A:
750W的电机就是不装减速机,手都是抓不停的,你肯定哪里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