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急需帮助,谢谢!!

楼主(2016-08-18):
各位大侠,

       我公司需要用的AB的产品,

       现需要用到1769-L24ER-QBFC1B的PLC;

                 2711P-T7C4D8  PanelView Plus Terminal,触摸屏;

                 PowerFlex70 20AC2P1A0AYNANC0 变频器;

       组成一套控制系统;

       现该从哪方便入手?有没有学习资料,可以提供?万分感谢!!

网友A:
现在可以下到的最新PLC程序是V20或者V21,看你电脑装什么系统,触摸屏现在都是FactoryTalk View吧,还有看你怎么连接变频器,以太网不用其他软件,如果是D网就要装RSNetworx_for_Devic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