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解读E+H电磁流量计——E+H电磁流量计的完美参考手册

楼主(2016-08-18):
超强解读E+H电磁流量计——E+H电磁流量计的完美参考手册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身边的这些果汁、啤酒、葡萄酒 乳制品,果汁混合物都自带流量,那你的表现会是什么?不要太高兴,不是你手机的流量!是电流中我们看不到的物体性的流量你问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有E +H卫生型电磁流量计

一、E+H电磁流量计优势

1E+H电磁流量计能够在多种不一样的进程条件下进行高精度测量,是一种经济的流量量解决方案

2、 高可靠性和高量稳定性 统一的操作形式
、无压损 抗振性强 装置和调试简洁
、能够连接一切主流变送器电源设备和进程控制系统的输入卡件
、采用两线制技能,节省装置空间,下降运转本钱
、接触键操作,无需翻开外壳即可进行外表操作,适用于风险量场合
    二、
应用领域

电磁流量计能够进行液体双向流量测量,液体的最小电导率≥ 50 US/cm:
     饮料如,果汁、啤酒、葡萄酒 乳制品,果汁混合物 盐溶液 酸,碱等

三、运用方法

电磁流量计有两个运转状况:主动测量状况和参数设置状况。
  外表通电时,主动进入量状况。在主动量状况下,电磁流量计主动完结各量功用并显现相应的量数据。在参数设置状况下,用户运用四个面板键,完结外表参数设置。
  1、按键功用

1.1主动量状况下键功用
  下键:循环选择屏幕下行显现内容;
  上键:循环选择屏幕上行显现内容;
  复合键+确认键:进入参数设置状况;
  确认键:返回自动测量状况;
  测量状况下,LCD显现器对比度的调理:小液晶是经过“复合键+上键”或“复合键+下键”按数秒钟;大液晶是经过调理大液晶背面的电位器来完成。
  1.2参数设置状况下键功用
  下键:光标处数字减1
  上键:光标处数字加1
  复合键+下键:光标左移;
  复合键+上键:光标右移;
  确认键:进入/退出子菜单;
  确认键:在任意状况下,接连按下两秒钟,返回自动测量状况。
  注:1.运用“复合键”时,应先按下复合键再同时按住上“上键”或“下键”
  2.在参数设置状况下,3分钟内没有按键操作,外表主动回来测量状况。
  3.流量零点修正的流向挑选,可将光标移至最左面的“+”或“—”用“上键”或“下键”切换使之与实践流向相反。
  4.流量的单位挑选,可将光标移至“流量量程设置”菜单的原显现的流量单位下,然后用“上键”或“下键”切换使之契合需求。
  2、参数设置功用键操作
  要进行电磁流量计参数设定或修正,有必要使流量计从测量状况进入参数设置状况。在测量状况下,按“复合键+确认键”呈现状况变换密码(0000),根据保密等级,按厂家提供的密码对应修正。再按“复合键+确认键”后,则进入需求的参数设置状况。

四、安装

1. E+H电磁流量计测堵管在任何时刻有必要完全注满介质,不能在不满管或空管的情况下正常作业。在介质不满管时,可选用举高流量计后端出水管高度的方法使介质满管,防止不满管及气体附着在电极上。

2.管道内有真空会损坏流量计的内衬,需特别留意。
  3.流动的正方向应与流量计上箭头所指的正方向共同。
  4. E+H电磁流量计即可在直管道上装置,也能够在水平或歪斜管道上装置,但要求二电极的基地连线处于水平状况。
  5.关于液、固两相流体,最佳选用笔直装置,使被测介质自上而下流动,可使流量计衬里磨损均匀,延长使用寿命。
  6.流量计在管道法兰邻近保证有足够的空间,以便装置和保护。
上海爱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主要商品都是德国进口商品,E+H电磁流量计更是选用德国先进技术,力争把每一个商品做精做好。上海爱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值得信赖的优质公司。

  8.测量介质为重污染液体的,在旁路管道装置流量计本体,不中止技术运转,即可排空与清流。
  9.装置聚四氟乙烯内衬的流量计时,连接法兰的螺栓应留意均匀拧紧,否则简单压坏聚四氟乙烯内衬,最佳用力矩扳手。

五、保护

仅需对外表作周期性直观查看,查看外表周围环境,打扫污垢,保证不进水和别的物质,查看接线是不是接出,查看外表邻近有否新装强电磁场设备或有新装电线横跨外表。如果测量介质简单沾污电极或在测量管壁内沉积、结垢、应定时作清垢、清洁。

六、故障

流量计开端投运或正常投运一段时间后发现外表作业不正常,应首要查看流量计外部情况,如电源是不是接出、管道是不是走漏或处于非满管状况、管道内是不是有气泡、信号电缆是不是损坏、转换器输出信号(即后位外表输入回路)是不是开路。切记盲目拆修流量计。

网友A:
内容值得观看,提醒一下,以后转帖不要带小尾巴,谢谢合作

网友B(2016-10-07):
mark yixia回复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