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伺服驱动器想不明白问题

楼主(2016-08-18):
本人刚毕业没多久,没有用过伺服驱动器,找工作时很多都问会不会伺服,无奈只好学习学习,我现在想问的是伺服准备好信号是不是像上升沿一样只输出一瞬间而已,还是伺服初始化化完成后就一直有伺服准备好信号,另外plc给伺服驱动器使能信号是不是一直都要保持着,不能断开?求各位感受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是的,要想使伺服转动,使能信号一直要给的,

网友B:
当然使能信号必须得有。。。。比如伺服是一个自动档的汽车,你要开伺服,跟你要开汽车是一个道理。。。一要使能,就是要钥匙,二要方向,前进还是后退。。三就是速度给定。。。有了这三个条件,就可以开伺服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
那伺服准备好呢?也是一直有的吗

网友C:
运转的时候或者报警的时候没有

网友D:
还是二楼说的比较形象直观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