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TXD,RXD指令

楼主(2016-08-18):
大侠门,有没有关于欧姆龙CP1H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用TXD,RXD指令写的,我找了好久没见到

网友A(2017-08-21):
留名,我也想知道,这阵子也在探索。。没思路。。

网友B(2017-12-14):
我也想知道,这阵子也在探索

网友C(2019-04-08):
这种是无协议方式通讯,前几天刚做了个项目就是用的TXD和RXD

网友D(2020-01-02):
最近也在用该品牌,看别人写的程序要用到移位指令,在苦恼中,用三菱通讯也就写设置参数就行的,到这边又不一样了感觉

网友E(2020-02-29):
主要是看变频器支持那种通讯方式,ascii还是rtu

ascii 参照下位机相应协议格式 利用标准的ascii码来使能动作,一个寄存器D两个ascii码

rtu按照下位机协议格式以16进制功能码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