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现跳闸状况处理方法

楼主(2016-08-18):
变频器在运行中出现跳闸,即视为事故。跳闸事故的处理有以下几种方法:

1.电源故障处理
     如电源瞬时断电或电压低落出现“欠电压”显示或瞬时过电压出现“过电压”显示,都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停机,待电源恢复正常后即可重新起动。

2.外部故障处理
     如输入信号断路,输出线路开路、断相、短路、接地或绝缘电阻很低,电动机故障或过载等,变频器即显示“外部”故障而跳闸停机,经排除故障后,即可重新启用。

3.内部故障处理
     如内部风扇断路或过热,熔断器断路,器件过热,存储器错误,CPU故障等,可切换至工频运行,不致影响生产,待内部故障排除后,即可恢复变频运行。

变频装置一旦发生内部故障,如在保修期内,要通知厂家或厂家代理负责保修。

根据故障显示的类别和数据进行下列检查:
 1)打开机箱后,首先观察内部有否断线、虚焊、烧焦气味或变质变形的元器件,如有则应及时处理。
 2)用万用表检测电阻的阻值和二极管、开关管及模块通断电阻,判断是否开断或击穿。如有,按原标称值和耐压值更换,或用同类型的代替。
 3)用双踪示波器检测各工作点波形,采用逐级排除法判断故障位置和元器件。

在检修中应注意的问题:
 1)严防虚焊、虚连,或错焊、连焊,或者接错线,特别是别把电源线误接到输出端。
 2)通电静态检查指示灯、数码管和显示屏是否正常,预置数据是否适当。
 3)有条件者,可用一小电动机进行模拟动态试验。
 4)带负载试验。

4.功能参数设置不当的处理
     当参数预置后,空载试验正常,加载后出现“过电流”跳闸,可能是起动转矩设置不够或加速时间不足。也有的运行一段时间后,转动惯量减小,导致减速时“过电压”跳闸,修改功能参数,适当增大加速时间便可解决。

网友A(2016-09-29):
非常感谢!很有实际应用意义

网友B:
变频器故障都差不多,有参考价值

网友C:
有价值 谢谢,变频器是个非常通用的器件。

网友D:
非常感谢,总结的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E:
有价值 谢谢,变频器是个非常通用的器件。!

网友F(2016-11-29):
变频器是本身跳闸还是前端断路器跳闸:前端断路器跳闸的话基本等同于损坏,本身跳闸可以万用表检查正常再送电,否则为损坏

网友G:
总体来说就是变频器内外两陪份故障导致不能正常运行,能正确快速解决问题就需要知识与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H(2017-01-11):
很有价值 ,非常感谢 楼主分享!

网友I:
 非常感谢!很有实际应用意义,谢谢!

网友J(2017-03-01):
此类故障更多的集中在负载侧,如负载短路、接地等故障,遇有此类故障需认真对待,跳闸后不去认真处理就合闸,极易导致变频器本体的损坏,维修过程中经常碰到此类故障

网友K(2017-05-30):
讲得是变频器内部故障,这个说的并不全面,过流、欠压、过压、断线等都可能会造成停机故障,具体要看故障代码,说明书是最前面的。

网友L(2017-07-10):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努力学习

网友M:
都是老中医你给我玩什么偏方啊!

网友N(2017-09-04):
很有价值 ,非常感谢 楼主分享

网友O(2017-10-05):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总结的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P(2018-02-10):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运输方式、比例不尽合理,造成物流成本偏高

网友Q(2018-03-21):
非常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R:
分析很有道理,感谢分享!

网友S:
专业描述,可以给客户当资料

网友T(2018-04-23):
不错很好的,领教了,非常有用

网友U: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V:
变频器就那样了,就和其它电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