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用SD卡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6-08-18):
请教同行

监控用SD卡插入电脑  属性  容量正常

但粘贴文件后 拔出再插入  文件不见了

用电脑格式化SD卡  提示  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

百度几个方法  无效

网友A:
量产试试。否则已挂!

网友B:
换一个读卡器试试,确定sd卡正常吗

网友C:
格式化的格式选错了吧,换一个电脑试试。

网友D:
sd卡不正常吧,楼主换一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