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機械人CN309用不上

楼主(2016-08-19):
有沒有人知道安川機械人DX200控制箱內的CN309端子盤怎麼用不上..怎樣去設定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需要设定吗,直接可以使用,是不是插头没有插对的原因。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不需要设定吗,直接可以使...

STR   #70017

BMOV  #10010,510,#30030

已經用了..不能再用

网友B:
CN306就是外接端子,CN309就要另外购买设置了

网友C:
需要购买的6666666666666666

网友D(2017-06-27):
都不知道cn30-这些东西都是干嘛的 分内外吗 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E(2017-10-20):
CN309不是買排線還有端子台就可以直接配線使用了嗎?

网友F:
学习了,正在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