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数据偶尔跳灰

楼主(2016-08-19):
硬件是西门子400的CPU主站带了300的从站,通过光钎交换机转出来用网线送至中控在用交换机带了4台电脑,现在WINCC画面的数据偶尔会断数据,画面的变量变灰,这种情况我已经将WINCC项目里变量和PLC里面的变量对比将WINCC多余的变量删除掉了,也将中控室的电脑用两根网线分开排除网线的问题,可是现在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大神们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A:
光纤没有问题吧?

或者衰减

光电 转换器也最好查查。

网友B:
通讯硬件的问题。查一下线缆和接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讯硬件的问题。查一下线缆和接头吧。

一定是通讯的问题,通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