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电脑通讯不上

楼主(2016-08-19):
我自己买了一根线usb转232的,又买了一个232转485的块连在一起,与西门子200通讯的时候,有在搜比特率,但是搜不到(我的笔记本是win7的)。但是确定这样连的线是好用的,因为换了一台xp的笔记本可以连。

我还有一根ppi的编程电缆,连自己的电脑可以下载上载程序。下图

图1

  图2

图3

楼主:
看到了,回复一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试了很多办法,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试了很多办法,不行

数据线是正品的?仿的数据线只能在XP下通讯连接上。建议可以在WIN7下装个xp虚拟机,就可以用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附上两张图,下载线

楼主:
没人吗,只能自己顶了

网友B:
打酱油路过,进来看看

网友C:
这样肯定不行的了……………………………………

网友D:
USB转232+232转485=行不通  你可以找台自带串口的电脑试验一下!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E:
以前遇到过:买的盗 版电缆只能上传,下载不了。用正版的300的编程电缆就可以。那会直接认定盗 版电缆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转232+232转485=行不通  你可以找台自...

行的通的,我用xp的笔记本试过了

楼主:
好用了,可能win7  的不可以吧,我在电脑中装了一个XP的虚拟机,可以下载上载程序了,然后我自由通讯的时候,用串口助手,接收到了,反馈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16-09-22):
学习了,我前段时间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一直没解决,照上面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