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CF报警

楼主(2016-08-19):
请问伦茨变频器SDM系列,报警代码为CF,说明书写的是EPM数据错误,需调用出厂设定,就只能恢复出厂设置吗,这样变频器参数岂不是会丢失,还有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2016-10-13):
你是有通讯应用吧,检查通讯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