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数值更改有一条标志记录怎么弄

楼主(2016-08-19):
我想知道。。程序的寄存器的数值更改,能产生一个脉冲,或一个标志的程序,或指令

网友A:
数值要变更的寄存器D1,缓存用的寄存器D2,当D1不等于D2的时候将D1写入D2,另外输出一个脉冲M50,三菱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要变更的寄存器D1,缓存用的寄存器D2,当D1不等...

恩,谢谢。。

网友B:
前面用个比较指令D1<>D2,串一个(p)m0.0 脉冲上升沿检测,输出一个扫描周期脉冲(西门子plc).

引用 网友A:
数值要变更的寄存器D1,缓存用的寄存器D2,当D1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