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GALIL-DMC4143卡在控制电机进行运动时,能不能将电机电流采集回来的方法?

楼主(2016-08-19):
如题,最近刚刚开始使用Galil运动控制卡,想知道有没有方法能将电机电流采集回来?

网友A:
可以吧  你查查手册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控制卡的标准配置只有位置环,没有实际电流采样的功能。如果您使用了可选的集成驱动器,在驱动器内当然有实际电流的采样,但是这个电流采样也只限于驱动器内部。

如果要采样电机的实际电流,那就只能另外考虑设计、添加传感器,在将传感器的信号传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卡的标准配置只有位置环,没有实际电流采样的功能。如...

好的 谢谢您的指导,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