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虾米新人求问,求大神

楼主(2016-08-19):
各位大神,大家好! 我是个新手小虾米,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

1 RS232 RS485 CAN 总线有什么区别 各个的应用场合

2 伺服电机的反馈形式有哪些?适用于哪些场合?

 期望各位大神能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问题太多了!!!!!!!!!

网友B:
你的问题不好回答,如果你是要设计接口电路,你就必须了解标准的细节,端口定义、电气规范、网络协议等等。如果你只是知道什么情况用什么,这个倒可以闲谈。

网友B:
RS232、RS485是两种串行通讯接口,如果按网络协议7层结构而言仅仅是物理层。他们的电平不同,不可以直接连接,但是可以通过转换器连接。

最主要区别在于:

1、RS232只能与一个设备相连,而且规范的有效传输距离最大15m,传输速度小于20kbit/s'

2、RS485最多可以连接32个设备,单段传输可以达150m,带中继可以达1km,传输速度可以达1Mbit/s。

因而在应用中RS232长用设备外设或两个设备互联。比如两个距离不远的PLC之间的通讯,或键盘与主机通讯。我做过数据采集系统RS232通讯距离大概100m,通讯有时会中断,因而实时控制是不行的。另外注意通讯距离长,传输速率就要小。

如果需要将设备组网,实现相互数据传输和操控,设备不多可以考虑RS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不好回答,如果你是要设计接口电路,你就必须了解标准的细节,端口定义、电气规范、网络协议等等。如果你只是知道什么情况用什么,这个倒可以闲谈。

在工业自动化方面,电机驱动领域

网友B:
RS232是PC机的标准接口,许多编程工作都要通过RS232接口完成,但现在的PC机(包括笔记本)已经不见了RS232串口(D-9),买一个USB转RS232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232是PC机的标准接口,许多编程工作都要通过RS232接口完成,但现在的PC机(包括笔记本)已经不见了RS232串口(D-9),买一个USB转RS232就行了。

哦哦,can总线能讲讲吗

网友B:
CAN_BUS是一种现场总线,这是一种在RS485基础上发展的通讯技术,单一网络容许多达110个节点设备。最高速率可达1Mbit/s,在5kbit/s的传输速率下,传输距离可达10km。它包含物理层、数据连接层两层结构,是一种网络协议。网络协议不同于通讯标准,仅仅是电气性能的不同,数据传输格式也不同!不同协议直接不能直接通讯,需要网关。比如门富士定性机,变频器用的是lenze,采用的是CAN_BUS通讯。而PLC是西门子,采用的是PROFIBUS_DP通讯。这两个网络连接必须要借助于IPC的两块网卡,CAN网卡和DP网卡完成。

网友B:
现场总线对于大多数搞工控的基层技术人员有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是不能够通过万用表和示波器进行物理测量的。但是了解网络的拓扑和传输原理,对于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进行故障诊断仍是可能的。(对于开发单片机的人员,可能会有许多办法。)

网友B:
伺服电机的反馈取决于伺服控制系统的要求。

如lenze9300伺服控制器用旋转变压器做反馈,首先lenze9300伺服控制器给出旋转变压器5V正弦波激励,旋转变压器反馈是一组随转速变化调幅的正弦波和余弦波信号。

又如西门子伺服控制器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通常含有A+,A-,B+,B-,Z+,Z-标志的编码器既是增量式编码器。

最复杂的是绝对值式编码器,10位编码器就要10根线,加上控制线电源线,要10多根线。如果你发现反馈信号线多余10根,就是它了,具体接线看说明书或上网查吧。

网友B:
工控这行,你可以在岸边看看,也可以到浅水区游游泳,但还是深不见底的。大多人在浅水区游了下,就大喊会游泳了。更多的人鞋没湿就走了,大家似乎都明白,苦未必有乐。只有苦笑了!

网友C:
很对啊  工控就是一头扎进海里看不到头 游不到岸 继续努力努力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很复杂啊  涉及方面很多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232、RS485是两种串行通讯接口,如果按网络协...

网友E:
而PLC是西门子,采用的是PROFIBUS_DP通讯。这两个网络连接必须要借助于IPC的两块网卡,CAN网卡和DP网卡完成。”   请教一下:这个can网卡和DP网卡是分别在变频器上和 DP头内; 还是两者都在网关上(网关的两侧)。 对网关不很清楚,只知道它是交换协议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CAN_BUS是一种现场总线,这是一种在RS485基础...

网友F(2016-10-08):
引用 网友B:
CAN_BUS是一种现场总线,这是一种在RS485基础...

竟然还有人拿德国门富士定型机作例子,默默路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很复杂啊  涉及方面很多啊 !

网友H(2016-11-14):
进来看看,学点知识!!!

网友I: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学习的,电脑上说不清了,自己学习资料

网友J(2016-12-26):
CAN、232、485 原理区别很大,主要看你适用的场合,要求的通信速率,和成本,

网友K(2017-02-10):
引用 网友B:
工控这行,你可以在岸边看看,也可以到浅水区游游泳,但还...

这话经典!

网友L(2017-04-01):
虽然你是新手,但你的问题很老套啊

网友M(2017-10-07):
可以的,楼主很 厉害的

网友N:
自己查过很多资料学习但总是没过多久就忘了

网友O(2017-12-13):
 RS232 ,RS485 CAN 区别:硬件不同,软件不同

场合:按照需要而定,,,卫龙

网友P:
感觉好难 我也不懂

网友Q(2018-01-25):
RS232全双工异步串行接口 接口点包含RXD:接收数据、TXD:发送数据、SGND:信号地;发送数据,RS485一般采用2线制半双工传输。CAN总线定义了数据传输的数据链层和传输层。

编码器反馈类型种类很多的比如:常用的是增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还有霍尔编码器,正弦编码器,旋转变压器等                           应用要看具体场合,给你简单说下常用的增量和绝对编码区别:           使用增量编码器机器每次开机或者执行动作需要回到零点,因为它断电后不能记忆坐标。                                             绝对值型就可以实时记忆坐标,断电和中断对其记忆位置没有影响,它只与编码器机械结构有关。

网友R:
根据使用的需要与环境进行选择

网友S: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运输方式、比例不尽合理,造成物流成本偏高

网友T(2018-03-02):
对: 潇湘琴话 RS232、RS485是两种串行通讯接口,如果按网络协... 内容的回复!厉害,顶你!

网友U(2018-04-11):
可以的,楼主很有想法嘛

网友V:
路过,冒个泡,学习了。

网友W:
这个太大了,需要一点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