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p操作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19):
公司改造一套旧的欧陆590P 500A的设备,以前没有接触过啊,在使用面板操作过程中,发现电枢电压和励磁电压,可是电机怎么不转啊,另外按面板上的停止按钮,怎么没有反应啊。在公司做实验用的电机为4kw,电枢电流22.4,励磁电流0.68比较小,没有做优化,只是想通过面板检测一次装置到底是不是好的?希望大家给予帮忙。谢谢

网友A(2016-09-27):
没有给定速度吧

网友B(2017-01-16):
实验的电机功率太小,给电机励磁接线柱并一大功率波纹电阻,加大调速器励磁电流,使用面板操作运行或者面板点动运行。

楼主(2017-03-18):
谢谢,2楼的方法可行,调速器仍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