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下载MPI和DP口的疑惑

楼主(2016-08-19):
  1. MPI口和DP口都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吗?

  2. 对台式机的硬件有什么要求吗?例如:用MPI口和DP口下载程序,CP5611是必须要具备的吗?

  3. CP5611到底是干嘛的?和WINCC通讯需要它吗?

网友A:
1、都可以

2、不用

3、根据需求使用

网友B:
MPI和DP都可以下载程序,CP5611卡不是必须要的,看实际情况确定。

楼主:
还是不懂啊,MPI和DP都可以下载程序,不需要硬件支持吗?不需要CP611?那5611是干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啊,MPI和DP都可以下载程序,不需要硬件支持...

MPI电缆支持DP,但是MPI电缆通讯距离有限制,远距离通讯需要CP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