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23A运行时有噪音和抖动

楼主(2016-08-19):
本人现在用M238+3台LXM23A的伺服驱动器,用JOG模式来回走非常的安静。但是运行在回零模式和走位置模式时,电机嗡嗡作响,很刺耳。带着感觉地面都在颤动。 请问我需要调节哪些参数才能解决该问题,请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我会在线等……

网友A:
我用过三菱的伺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后是更改(增大)负载惯量比解决问题的

网友B:
增大负载惯量 OR 调整一下运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