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调试指南

楼主(2016-08-19):
自动化系统调试指南

1、  上电前的检查

    通常设计的人不进行电路连接,因此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上电前的检查工作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通常分为:1.短路检查;2.断路检查;3.对地绝缘检查。

    推荐方法;用万能表一根一根的检查,这样花费的时间最长,但是检查是最完整的。

2、  上电前的电源电压检查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一定要在通电前进行输入电源的电压检查确认,是否与原理图所要求的电压一致。对于有PLC、变频器等价格昂贵的电气元件一定要认真的执行这一步骤,避免电源的输入输出反接,对元件的损害。

    推荐方法:打开电源总开关之前,先进行一次电压的测量,并记录。

3、  检查PLC的输入输出。

4、  下载程序。

    下载程序包括:PLC程序、触摸屏程序、显示文本程序等。将写好的程序下载到相应的系统内,并检查系统的报警。调试工作不会很顺利的,总会出现一些系统报警,一般是因为内部参数没设定或是外部条件够成了系统报警的条件。这就要根据调试者的经验进行判断,首先对配线再次检查确保正确。如果还不能解决故障报警,就要对PLC等的内部程序进行详细的分析,逐步分析确保正确。

5、  参数的设定。

参数设定包括:显示文本、触措屏、变频器、二次仪表等的参数,并记录。

6、  设备功能的调试。

    排除上电后的报警后就要对设备功能进行调试了。首先要了解设备的工艺流程。然后进行手动空载调试。手动工作动作无误再进行自动的空载调试。

    空载调试完毕后,进行带载的调试。并记录调试电流、电压等的工作参数。

    调试过程中,不仅要调试各部分的功能还要对设置的报警进行模拟,确保故障条件满足时能够实现真正的报警。对于需要对设备进行加温恒温的试验时,要记录加温恒温曲线。确保设备功能完好。

7、  系统的联机调试。

     完成单台设备的调试后再进行前机与后的联机调试。

8、  连续长时间的运行。来检测设备工作的稳定性。

9、  调试完毕。设备调试完毕,要进行报检。并对调试过程中的各种记录备档。

网友A:
学习拜读一下,大致操作模式都差不多

网友B:
注意事项都写上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