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9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6-08-19):
如图。上面一幅是数字量输入,能接收到数据。下面是模拟量输入,就没有数据了。在PME里面是可以看到模拟量输入数据有连续变化的。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对 或者没刷新出来 重新启动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对 或者没刷新出来 重新启动一次试试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能不能加个QQ向您请教啊?271264931

网友B(2016-09-30):
不会!还正在学的!谁有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