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速度参数的设定

楼主(2016-08-20):
进给轴速度的设定
 数控系统根据数控机床的应用情况,对每个轴设计了相关速度参数。首先是轴的最高速度,该速度实际上是数控机床坐櫝特性的体再。轴的最高速度与传动系统的机械结构和伺服电动机的特性有关。理论上,当丝杠螺距为10mm,伺服电动机与丝杠直连,伺服电动机的最高转速为3000r/min时,该轴的最高速度为3000mm/min。实际上,由于负载的质量、运动部件的阻尼、伺服电动机的转矩等原因,轴的实际速度可能达不到理论速度。另外,有的轴行程可能很短,要达到很高的速度,需要很高的加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传动系统机械部件具有很高的刚性,同时在伺服电动机选型时,应选配具有高动态特性、足够输出转矩的伺服电动机。数控机床的轴最高速度不是由一个机床参数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诸多条件。
 与轴最高速度配套的另一个参数是最高速度限制。设定轴的最高速度限制是十分必要的,其一个原因是数控机床轴由静此到给定速度的过程中会有速度超调。特别在高加速度的情况下,速度超调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能用轴的最高速度作为速度极限。设置最高速度限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保证在电缆连接错误导致速度正反馈超速时,驱动系统可以自动断掉伺服使能,确保数控机床的轴不会因为超速而损坏。

网友A(2016-11-19):
分析得不错,有这方面的书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