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静止状态时可用外力推动

楼主(2016-08-20):
有一台三菱伺服驱动的设备,后新增一台一模一样,驱动器参数也是重原有的驱动器上复制过来的。但是他们在静止时状态却不一样,旧设备上的电机可以用手轻松转动,驱动器没有报警,且最后停止位置为它的原点位置。新设备静止在某点后,用手不能推动,可以轻微晃动后伺服还是在回到原点,稍一用力伺服就会出现过载报警。

想请问,旧设备的状态是否合理?是什么原因造成新旧设备上的伺服不一样?新设备可否通过参数设置达到旧设备的状态?

网友A:
你这是一台伺服使能一台没有使能 断电后再试就会一样了  或者是一台带刹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台伺服使能一台没有使能 断电后再试就会一样了 ...

两台伺服都一样,而且我在线监控的时候,旧设备在使能状态下是可以转动的。在用手转动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伺服的反向力(只是很小),用手施加的力大于这个力的时候就可以转动他了,伺服不会出现报警。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器控制端口的问题吧,把线重新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器控制端口的问题吧,把线重新检查一下

你好,两台和PLC连接的IO线是一样的。

网友C:
有个伺服开启功能 SON你如果断开这个信号 伺服轴就不保持可以转动 如果on那么伺服锁定 超过锁定扭矩就过载报警

网友D(2016-09-25):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台伺服使能一台没有使能 断电后再试就会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