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注意要点

楼主(2016-08-20):
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注意要点:

一、在使用前应该先用校正磁钢将零位以下的小球设置成红色,其它球设置成白色;

二、测量的介质内部不应该含有固体杂质或者磁性物质等,以避免对浮子造成卡阻;

三、打开的底法兰,装入磁性浮子(需要注意的是:重端带磁性一端向上,不能倒装。);

四、磁的安装位置,应该避开或者远离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因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而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

五、磁翻板液位计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的时侯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1、应该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且用不锈钢抱箍固定(注意的是不要用铁质);

2、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应该面向和紧贴主导管;

3、远传配套仪表零位应该与液位计零位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4、远传配套仪表与显示仪表或者工控机之间的连线,最好单独穿保护管敷设或者用屏蔽二芯电缆敷设;

5、接线盒进线孔敷设后,要求密封良好,以避免雨水、潮气等侵入而使远传配套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接线盒在检修或者调试完成后应该及时盖上。

六、磁翻板液位计的周围不能有导磁物质接近,同时也不能用铁丝固定,因为这样会影响到磁翻板液位计的正常工作;

七、必须要垂直安装,磁翻板液位计与容器引管之间应该装有球阀,以便于检修和清洗;

八、如果使用者自己采用伴热管路的时侯,那么必须要选用非导磁材料,比如紫铜管等。伴热温度还要根据介质情况而确定;

九、应该根据测量介质的情况,不定期的清洗主导管清除杂质;  十、对于超过一定长度的液位计,需要增加中间加固法兰或者耳攀作固定支撑,以增加强度和克服自身重量;

十一、在调试的时侯应该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再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该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烈波动,影响显示的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不是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的液位下降。根据这个方法操作三次,属于正常情况的,就可以投入运行(但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